[开发工具] ATLINK无法被电脑识别

楼主(2022-09-20):
驱动程序已显示安装成功,但ATLINK无法被电脑识别

网友A:
请问你的系统版本是?另外,不能识别的截图可以发一个吗?

楼主:
win7 32位

楼主:
试过用STLINK烧,报错没有这个ID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使用ICP 连接AT Link的话,是不需要驱动的,直接就可以使用,因为走的USB HID.
使用Keil/IAR,因为它们自带CMSIS DAP,也不需要安装驱动,直接可使用,选择CMSIS DAP即可。
你说的应该是AT Link 串口驱动吧。你安装的驱动名称是?

网友B:
我前文的意思是AT Link作为下载器不需要安装驱动,直接使用即可。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加雅特力技术交流QQ群 继续探讨。
群号:1121757020

楼主:
一般电脑上插入USB设备电脑都有所反应的,如:U盘。任务栏会出现图标,或者打开设备管理页面会出现大容量储存设备等信息。但这个毫无反应

网友B:
那是AT Link虚拟串口功能的嘛    我们说的都不是一件事。我前面都说了AT Link作为下载器不需要安装驱动。
先抛开本话题,你直接使用AT Link做下载有遇到问题吗?

楼主:
另一台笔记本有反应,但只显示了其中1
个设备

前面我也讲了,AT Link是下载器,作为下载器是免驱的,你直接用IAR Keil ICP等试试下载功能是否ok

网友B:
如下链接是官网最新的资料,其中包含串口驱动,试试看

网友C:
AT LINK V1版本 是WINUSB, WIN10 W11 64位都是免驱的, WIN7 32 应该差不多啊。 楼主应该贴图出来, 恨铁不成钢啊

楼主:
要下班回家才能操作

楼主:
我转到Q群

网友D:
AT Link作为下载器不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E:
是不是下载器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