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4 f407程序直接下载到f427可以吗

楼主(2022-09-20):
旧项目407程序主要是用DM9000+ lwip做tcp服务器,跟上位机通讯,现在移植到427上有区别吗。之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改了下外部晶振就直接烧录了,目前串口通讯什么的可以实现,两个布板的时候mcu跟dm9000的IO连接都一样,但是pc端ping mcu一直ping不通,这个跟两款芯片的差别有关系吗。

网友A:
应该是型号不同导致的,如果你用的是HAL库,那移植到别的型号就很方便了,HAL库对不同型号的片子兼容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