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晶振起振,32.768K晶振没有起振,和代码关系大吗

楼主(2022-09-20):
在单片机配置里,两者都使能了:        RCC_LSEConfig(RCC_LSE_ON);RCC_LSEDriveConfig(RCC_LSEDrive_Low);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2. 打开HSE : 8M

硬件的话就是正常配置两个电容加一个晶振,以及试过换电容,重新焊晶振,不知道是不是电阻没加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欢迎一起交流

楼主:

因为我看8M那配置好,即使不接晶振,单片机也会输出一个1.8V左右的电压,而32.768k晶振那里就没有电压

网友A:
以前 ST 芯片的 RTC 不稳定,有的能起振有的不能,很挑剔而且没有规律。
很多人都反映过。
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国产的 ARM 芯片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ST的RTC时钟确实不稳定,我做项目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32.768k直接卡死,后来查资料,发现原子哥的32.768K位置直接没有焊接两个小电容,我后来也直接不焊小电容了。直接放裸晶振没有出现过不起振卡死的情况

网友C:
感觉楼上解释不太合理啊。。

网友C:
你那边测试有没有挑板子的情况。也可以实际测量下晶振引脚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的RTC时钟确实不稳定,我做项目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32.768k直接卡死,后来查资料,发现原子哥的32.7 ...

请教楼主实际应用也不太出问题的话,我也去试验一下

网友E:

32.768的匹配电容和晶振所需要的不一样,有特殊要求

网友F:

我所知的是32768晶振的起振是与软件无关的, 电源和匹配正常了这晶振就起振了

网友G:
软件只是需要正确使能LSE就可以了,另外晶振的负载电容多少?你外接的匹配电容又是多少?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软件没配置好的问题。
电容使用的是两个10pf的,测试的时候用示波器在看,但其实不能用示波器来测试无缘晶振,因为无源晶振是依靠与之匹配的外部电容来辅助起振的,且电容大小也是 pF 级的,该电容大小直接影响晶振的起振及稳定性。示波器自身及示波器探头都具备几十 pF 的输入电容,肯定会影响无源晶振工作。最后是用程序验证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H:

有MCO管脚,把LSE从这输出就知道起振了没。

楼主(点评):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