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4 f407程序直接下载到f427可以吗

楼主(2022-09-20):
旧项目407程序主要是用DM9000+ lwip做tcp服务器,跟上位机通讯,现在移植到427上有区别吗。之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改了下外部晶振就直接烧录了,目前串口通讯什么的可以实现,两个布板的时候mcu跟dm9000的IO连接都一样,但是pc端ping mcu一直ping不通,这个跟两款芯片的差别有关系吗

网友A:

不可以,首先,这两天主频就不一样,一个是168MHZ,一个是180MHZ

网友B:
这个跟36码的脚,串48号的鞋是一个道理

网友C:
这个不好说,建议基于F427从新配置 编译下。 OK后再烧录验证。

网友D:
你修改一下时钟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E:
你仿真一下看看呗,看看程序运行到网络部分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改一下时钟,将F427的主频降至407一致就好了

网友G:
程序能正常运行么?

网友H:
你看看串口的波特率是正常的么?如果不正常,就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I:
改了晶振,改了芯片,一般情况主频也要改变了

网友J:
Ping不通的话,估计也是正常的,你得改改代码的

网友K:
两款芯片肯定有些差别,主频就差一些,其他详细的需要看看手册

网友L:
能实现,估计是你修改代码了,所以估计你需要修改代码才能实现对dm9000的驱动了

网友M:
你修改一下主频试试,也许就能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