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该功率问题

楼主(2022-09-20):
只是把限流电阻改小,原来是70W保护,改成100W保护,其他没变,问题如下1.MOS管关断后尖峰电压比70W高
2.mos管在5分钟内达到100多度
3.整流输出的二极管也比原来发烫
请问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初步估计是峰值电流模式控制。

网友B:
如果 Vo 非可调,则
功率保护≈过流保护
如果是 峰流模式,峰流是多少 ?!
可不能小于过流保护门槛吧,否则还能出 100瓦 吗,
输出大了,管会热些正常不过,问题是,输出增加后,佔空比是否大于 0.5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现在普通电源余量基本没有,你用75W调到100W磁芯都开始饱和,多用一会就放鞭**。只有重新设计

@aprilis999 :谢谢,我按你的意思改造。
@王栋春 :主要问题就是变压器的问题,电路拓扑,开关频率和磁芯材质尺寸一旦确定,极限输出功率也基本是确定的,你要在不修改变压器设计的情况下较大幅度的增加输出功率,首先面临的就是变压器磁芯饱和的问题.
坛友的意思是讲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