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05 deep sleep模式下的唤醒

楼主(2022-09-20):
005 deep sleep模式下可以用定时器来唤醒吗?我的理解是不可以的,因为没有LPtimer。
但下图中为什么有个清TIMER3中断的操作?可以用TIMER3唤醒吗?

网友A:
这个举例是直接从标题就告诉你一个事情:5.4.2 从深度休眠模式唤醒后不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方法
就是这个芯片某个中断唤醒了深度睡眠,比如IO中断。然后不想执行TIM3的中断服务程序举得这么一个例子。
不是说TIM3能从深度睡眠中唤醒MCU

网友B:
休眠与深度休眠的区别是?

网友C:
从文档上来看 定时器是无法唤醒深度睡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举例是直接从标题就告诉你一个事情:5.4.2 从深度休眠模式唤醒后不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方法
就是这个芯 ...

我反复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理解的不是很透彻  是说从深度休眠模式唤醒后不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还是说这是一个从深度休眠模式唤醒后不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一个方法呢

网友E:
这个是唤醒之后进行的操作 并不是说这个中断唤醒了睡眠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休眠与深度休眠的区别是?

低功耗还有指令运行,休眠模式没有指令运行。单片机执行的最后一条指令,进入休眠模式后,芯片中程序未涉及到的数据存储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数据都将保持原值。可由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或由下降沿触发中断或者硬件复位模式换醒单片机,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中断唤醒单片机时,程序从原来停止处继续运行,当使用硬件复位唤醒单片机时,程序将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休眠与深度休眠的区别是?

功耗不同 能工作的外设不一样了  另外时钟的状态也不同了

网友H:
可能这个例程误导了楼主 不过可以确定的就是不可以用TIMER3唤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反复读了几遍感觉自己理解的不是很透彻  是说从深度休眠模式唤醒后不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还是说这是一个从 ...

深度睡眠唤醒后有两种处理模式,第一种是唤醒后立即又睡眠,第二种是唤醒后把死循环里的语句都执行一遍。你截图的例子就是想告诉你其他能唤醒低功耗的中断唤醒了MCU后他不想进tim3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I:
普通定时器无法唤醒,如果如果需要深度休眠定时器唤醒功能,建议换L110,有lptimer,引脚和其他代码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