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 从代理商购入的芯片中有部分flash读写速度较慢

楼主(2022-09-21):
烧录190K大小的程序进去,正常只要12s,这部分芯片要20s。
写了程序从片内直接读写,写得慢的芯片较正常芯片用时也要翻接近一倍。
且慢的芯片用时差距极小,似乎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请问这样的差距是正常的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没可能是别的芯片改丝印了?

网友A:
ST官方有没有说明FLash读写速度范围?

网友B:
是不是跟批次有关系,是官方正品嘛?建议联系一下售后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烧录器配置改变了呢?

网友D:
也有可能出问题吧,正常来说芯片都是翻新,而不是造假

网友E:
应该算是正常吧,每一个批次都不是很一样的

网友F:
你烧录器的写入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G:
那你使用的时候有啥问题不?

网友H: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只要正常使用的时候没问题就行

网友I:
你是怀疑芯片不正常么?以后在靠谱的代理商那里采购就好了

网友J:
属实没注意过,其实只要是使用上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K:
你用的是哪款烧录器啊?看看烧录器的配置

网友L:
差的属实有点多了,差了8秒左右呢

网友M:
能用应该就没啥问题

网友N:
烧录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