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手册定时器模块-TIMx_EGR寄存器_UG位描述是不是有误?

楼主(2022-09-21):
根据这个描述,当产生更新事件时,在中心对称模式下计数器会被清0
但是实际测试,中心对称模式下,向上计数到ARR(产生更新事件,但是计数器不会被清0,而是保持CCR的值,以延续后续的向下计数)和向下计数到0,都会产生更新事件
如果和手册描述的这个样子,那么中心对称模式计数就没法实现了

网友A:
中心对齐计数模式下,向上计数到ARR-1时溢出,重装值是ARR,而非0,
并且从ARR继续往下计数,记到1时又产生溢出,CNT重装为0值,再接着向上计数,这样循环往复。

网友B:
手册这位的第一句话是条件,这位是软件产生更新事件,不是运行时达到上限溢出产生的硬件跟新事件哦。
这一位通常初始化软件设置一下时用来加载设定值到影子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