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6.6.1版本的BUG?

楼主(2022-09-21):
STM32F429+CUBEMX6.6.1+KEIL5.31,生成的工程跑不了(简单的IO操作),换成低版本的CUBEMX貌似才行,哪里的原因?

网友A:
放弃cube,自己建立工程

网友B:
看看时钟,IO配置,最后再看看外部硬件

网友C:
STM32F429ZIT6+CUBEMX6.6.1+KEIL5.32 +CUBE FW F4 V1.27.1 翻转 PG13 点亮LED 很正常呀。

网友D(2022-10-25):
是否晶振实际频率和工程配置频率不同?

网友E:
你是不是配置不正确呢?

网友F:
可以看看你cubemx6.6.1,是如何配置ST的么?

网友G:
是你生成工程之后,编译不了还是编译成功运行不了呢?

网友H:
按理俩说,就这种低级的BUG应该不会出现了吧

网友I:
你可以问问ST的FAE看看,这是他家软件,如果有BUG很快能知道的

网友J:
这种低级bug应该不会出现啊

网友K:
查看一下配置的始终是不是选择正确了

网友L:
我使用过CUBEMX6.6.1,这个没有问题的。代码可以执行

网友:
直接使用函数配置吧,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参考借鉴。

网友M:
好像新版本的CubeMX比旧版本的还多问题。

网友N:
你调试一下程序,然后看一下IO口的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新版本匹配不了旧硬件。

网友O:
查看一下你配置是不是正确呢

网友P:
你的keil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Q:
可能是你配置的问题

网友R:
这个CUBEMX6.6.1还有bu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