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22-09-21):
GDVF103的USART怎么使用?有无例程,尝试了n种方法都不行......迷的一p

网友A:
官网下载固件库,里面有例程

网友B:
USART和F103基本没区别吧,有变化的应该是prinft的实现,这个跟GCC编译器有关,固件例程里应该有printf的例子

网友C:
Mark...只用UART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