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产品技术培训_5.复位和时钟控制

楼主(2022-09-21):
#技术资源#STM32F030产品技术培训_5.复位和时钟控制

网友A:
感谢分享,其实复位这块很有用的,有些时候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B:
一般复位可以引出的,在调试的时候很有帮助

网友C:
MCU还好,有的单片机看门狗不好用,还需要外置的看门狗实现嘞

网友D:
话说,在晶振范围之内,选择多少频率的晶振比较好呢?

网友E:
请问,备份域这块怎么使用呀?

网友F:
一般都是使用系统复位吧,就是nrst复位

网友G:
中断实现软件复位怎么实现?是进入死循环,然后让看门狗溢出?

网友H:
我很想知道,就是程序最好有看门狗程序好,还是不用看门狗比较好呢?

网友I:
电源复位就是断电再上电吧,是这么操作么

网友J:
时钟的选择得看你使用什么外设,主频也不是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