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能替代STM32F103的MCU嘛

楼主(2022-09-21):
TE, ar, hz, rc, cw, 管理
下面是我在官网找的CW32L083产品特性:

•        内核:ARM® Cortex®-M0+
--最高主频 64MHz
•        工作温度:-40℃ 至 85℃;工作电压:1.65V 至 5.5V
•        存储容量
--最大 256K 字节 FLASH,数据保持 25 年 @85℃
--最大 24K 字节 RAM,支持奇偶校验
--128 字节 OTP 存储器
•        CRC 硬件计算单元
•        复位和电源管理
--低功耗模式(Sleep,DeepSleep)
--上电和掉电复位(POR/BOR)
--可编程低电压检测器(LVD)
•        时钟管理
--4 ~ 32MHz 晶体振荡器
--32kHz 低速晶体振荡器
--内置 48MHz RC 振荡器
--内置 32kHz RC 振荡器
--内置 10kHz RC 振荡器
--内置 150kHz RC 振荡器
--内置 PLL 锁相环
--时钟监测系统
--允许独立关断各外设时钟
•        支持最多 87 路 I/O 接口
--所有 I/O 口支持中断功能
--所有 I/O 支持中断输入滤波功能
•        五通道 DMA 控制器
•        模数转换器
--12 位精度,±1 LSB
--最高 1M SPS 转换速度
--内置电压参考
--模拟看门狗功能
--内置温度传感器
•        双路电压比较器
5 / 82
§ 产品特性 CW32L083
数据手册 版本号:Rev 1.5
•        实时时钟和日历
--支持由 Sleep/DeepSleep 模式唤醒
•        定时器
--16 位高级控制定时器,支持 6 路捕获 / 比较通道和 3 对互补 PWM 输出,死区时间和灵活的同步功能
--四组 16 位通用定时器
--三组 16 位基本定时器
--一组 16 位超低功耗定时器
--16 位时钟校准定时器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独立看门狗定时器
•        通信接口
--六路低功耗 UART,支持小数波特率
--两路 SPI 接口 12Mbit/s
--两路 I2C 接口 1Mbit/s
--IR 调制器
•        4×56、6×54 或 8×52 LCD 段码液晶驱动器
•        TRNG 真随机数发生器
•        AES 高级加密标准模块
•        串行调试接口
通过整体参数,我个人感觉替代没有问题,不知道各位坛友老铁有没有搞过的,给支个招以及替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感谢!

网友A:
我也正在找相关的替代产品呢,您那用了的话可以说说感受啥的,谢谢!

网友B:
这芯片是程序或者硬件兼容谁家的么?

网友C:
话说,芯源的芯片开发起来怎么样?用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D:
这芯片的配置不错啊,还是个低功耗的

网友E:
这支持87个IO的,那是封装不小了

网友F:
请问一下,芯源的芯片,资料完善不,技术支持咋样?

网友G:
这芯片的低功耗方面如何啊?

网友H:
这芯片替代啥比较好呢?ST的低功耗产品么?

网友I:
我也想知道替代是否容易,硬件方面是否兼容

网友J:
这产品真不错,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K:
希望可以多推推国产,之前都不了解芯源,这次它入住21ic,真不错,让我们多一种选择

网友L:
功能方面可以替代的

网友M:
这个不能完整兼容的。

网友N:
现在国产芯片可以替代的很多

网友O:
有很多国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