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0.1% 的贴片电阻 有标准阻值表吗?

楼主(2022-09-21):
怎么网上找到的都是 5% 和 1%的 找不见 0.1%的呢?

                        tyw 注

网友A:
问原厂家要啊

网友B:
高精度的电阻用的比较少,而且还会贵很多。

网友C:
可能需要定制?

网友D:
电子商城网页上输入精度筛选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E:
电子商城搜索都有的

网友F:
应该会很贵的

网友G:
高精度电阻也是从普通电阻里筛选出来的。

网友H:
可以尝试搜索E19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