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数字示波器源码+数字信号处理教程、配套实例

楼主(2022-09-21):
STM32数字示波器源码

网友A:
下载看看,是基于那个系列MCU做的。

网友B:
搞一下试试

网友C:
这个不错啊,现在数字示波器很火热

网友D:
其实有个趁手的工具,调试起来真的很不错

网友E:
这个数字示波器需要校准么?

网友F:
想知道这个示波器的精度和参数都如何啊?

网友G:
如果精度还可以的话,其实复刻一下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H:
这就可以当学习项目了啊,给学生学习属实够用

网友I:
现在正点原子的数字示波器卖的就很好

网友J:
示波器其实重要的部分还是模拟信号采集部分

网友K:
这个要对模拟电路也要熟悉吧,不然信号采集部分也不好弄的吧

网友(2022-11-17):
用stm32加fpga的形式来搞!

网友L:
怎样用stm32设计简易示波器?

网友M:
数字存储示波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N:
STM32采样率最大为1M,那么最大能采样多大频率的正弦波?

网友O:
STM32单片机怎么检测0-24电压和电流

网友P:
如何通过STM32数字示波器读出波形频率和幅度

网友Q:
如何设置示波器的触发源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