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下这个RTC电路?

楼主:
大家好,

最近要做一个RTC电路,需要用到一颗RTC芯片,和单片机通信,可能会有人说为什么不直接用单片机自带的RTC,我的单片机确实有RTC功能,但是他没有Vbat引脚,因为我的板子是要安装纽扣电池的,确保断电情况下还要能给RTC芯片持续供电。

网上有很多RTC电路,包括参考了STM官方的RTC电路接法,大致如下图

以上这种接法都是基于系统单片机都是3.3V供电的,而我的系统是5V供电,接法如下

当系统供电时,RTC芯片采用系统5V供电(RTC是宽范围供电,支持3V~5V工作电压),当系统断电时,纽扣电池为RTC提供3.3V电压。

我的疑问:
1,针对图1,如果系统供电时,纽扣电池和系统VDD3.3V都通过二极管连接到了RTC芯片,为什么STM官方说,此时会切换到系统VDD3.3V给RTC供电?
纽扣电池不也连着吗,电路小白,这点没明白,望指点。

2,由于我自己的单片机是5V供电,所以系统VDD变为5V了,当系统供电时,为RTC芯片提供5V工作电压,当系统断电时,纽扣电池为RTC芯片提供3.3V工作电压,我这个接**使RTC芯片的工作电压在5V和3.3V之间切换,这个应该没问题吧?RTC手册说是支持3.3V和5V的。

谢谢

网友A(点评):
其实你的问题很好解决,换一个单独供电的RTC芯片即可,也就是外部供电和纽扣电池供电分别是独立的引脚,就不会存在你这种担忧了。

网友B(2022-09-21):
1,针对图1,如果系统供电时,纽扣电池和系统VDD3.3V都通过二极管连接到了RTC芯片,为什么STM官方说,此时会切换到系统VDD3.3V给RTC供电?

VDD作为主电源参与,自然认为由VDD供电。

2,由于我自己的单片机是5V供电,所以系统VDD变为5V了,当系统供电时,为RTC芯片提供5V工作电压,当系统断电时,纽扣电池为RTC芯片提供3.3V工作电压,我这个接**使RTC芯片的工作电压在5V和3.3V之间切换,这个应该没问题吧?RTC手册说是支持3.3V和5V的。

落在电源范围内,应该没问题。具体做实验验证。

网友C:
问题1.  STM官方有误,哪个供电取决于电压的高低,极端巧合,参数完全相等会同时供电。
问题2.  没问题,我就这么用过。

网友D:
两种供电的管脚是分开的。

芯片内部做一个切换电路,优先使用系统供电,很难吗?

有啥想不通的。

网友E:
RTC芯片大多都有两个电源输入端,一个高一个低(接电池),芯片内部自动切换

网友F:
问题1.  ST说的没错,纽扣电池为3.0V的,系统供电为3.3V的,这两个谁电压高,谁就给RTC供电;
问题2.  没问题,通常RTC需求电量很小,切换时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