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下各位大佬HDMI转LVDS用什么方案合适?

楼主(2022-09-21):
请问下各位大佬HDMI转LVDS用什么方案合适?
双8LVDS屏幕,分辨率1920× RGB×1080,驱动电压3.3V

不知道你是用做干什么呢,USB转LVDS的行不。

楼主:
有啥合适的芯片吗?

网友A:
市面上有线程的AD板就可以,没量自己做不合算

网友B:
市场上主要是TI,美信的方案吧

楼主:
淘宝大部分用的都是RDT2660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线程的AD板就可以,没量自己做不合算

AD板指的是啥?  大哥能具体推荐一下吗?

液晶驱动板

网友C:
其实使用mipi的屏好像也不是很贵吧

网友D:
来淘宝看一看吧,方案基本就那几款,而且比较成熟

网友E:
为啥需要转接呢?屏不能换吗?

网友F:
双八寸的话,是同显异显呀?如果异显是不是F4不一定能带起来啊

网友G:
这种转接板是不是也要看线序之类的啊?

网友H:
得看看你的LVDS的线序吧,这个好像还不是非常标准统一的线序

网友I:
你可以在网上找找方案,自己设计一下看看

网友J:
我看到哦一个RTD2513A的转换方案,您可以查查

网友K:
你这对转接板的尺寸有要求么?

网友L:
有个疑问哈,就是你要是转接板的话,是不是也要单独供电呢?不然屏也不好驱动吧

网友M:
目前为止,所有带有HDMI接口的显示器,都是将HDMI信号转换成LVDS给显示屏的

网友N:
供电不足 转换线不能用 只能用带电源的转换器 才可以 否者就会出现 点不亮 闪屏 各种问题

网友O:
HDMI: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这是一种接口技术,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接口兼容性的问题;
LVDS: Low-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低压差分信号,它虽然也是一种接口,但更多指的是电气特性方面,解决的也主要是高速传输中出现的问题(噪音、可靠性、传输速率、时延等)。
两者属于不同层面上的应用。HDMI中包含LVDS总线。

网友P:
很多TV的芯片和显示器的芯片都可以做到这个功能,如果你只是把HDMI转成LVDS用那种芯片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