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及宣传专区] 浅谈CRC校验

楼主(2022-09-21):
1、CRC是用来干嘛的?
一般都知道是用来校验的,检测数据传输过程中是否出现错误(某些位,或某几位,或者某块区域位错误),一旦检测。
2、CRC是否能校正数据传输中的错误?
CRC只能检错,不能纠错。如果发现错误,可根据双方协议规定要求发送方重新发送,以避免错误数据导致的问题发生。
3、CRC是否能100%检错?
不是100%检错。只能说检错的概率比较高。由于程序设计等各方面因素可能导致漏检错检但绝大多数可以检出来。
4、CRC为什么检错比较高效?
原始信息中某位发生变化,则CRC值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不像其他校验,原始信息中某位发生变化时,可能最后的校验是一样的,如和检验。
5、CRC校验的过程是什么?
发送方根据发送报文,计算出CRC值。将原始信息和该CRC值一起发送给接收方。接收方根据原始信息,按照同样的算法,计算CRC。如果计算的CRC值不正确的话,则表明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原始信息(或者CRC值)发生错误。
6、CRC校验的原理是什么?
CRC校验,本质上是模2除法求余。将发送信息M(x)当做被除数,发送方和接收方共同约定一个除数G(x),然后求余R(x),该余数R(x)即为CRC值。
7、CRC检验为什么要采用模2除法?
模2运算加减乘除和二进制加减乘除一样,唯一不同就是不进位,也不借位。因此硬件实现比较简单,可以用XOR异或门来搭建,加法和减法效果相同。所以硬件CRC也就逐渐兴盛起来,直接靠硬件就可以知道此数据是否错误,大大增加了检验效率,这也是此前所有硬件检验的基础,当然软件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需要自己去计算。
芯源的MCU普遍都有CRC硬件校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程序员进行检验的编程难度,提高了编程效率。

网友A:
软件CRC用的较多,硬件的确实后期应该多多使用,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B:
支持好多种种CRC方法

网友C:
CRC校验算法,哪种最优?

网友D:
CRC16校验码如何计算

网友E:
浅谈CRC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F:
用查表法计算CRC码的CRC校验软件设计

网友E:
CRC校验为什么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G(2022-11-01):
基于位运算的算法是非常慢的而且效率很低。

网友H:
crc校验原理中的X的次方怎么确定的

网友E:
CRC说到底只是校验码而已,能够以比较高的精度检测出一个二进制串中出现的错误

网友C:
crc校验码计算方法是什么?

网友I:
CRC校验失败如何解决?

网友J:
crc校验码错误还可以用吗

网友K:
可以实现数据恢复吗?

网友L:
常用的有16位CRC和32位CRC

网友C:
CRC校验为什么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M:
现在MCU硬件上就能支持很多种CRC校验

网友N:
校验和、crc、异或,这三种校验方式的出错概率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O:
串口调试助手里面有一个专门校验计算,各种校验都有,主要是方便

网友P:
求教C 语言编写 的CRC16的校验程序

网友Q:
建议使用“查表法”来进行CRC校验码计算。

网友F:
用查表发实现crc16校验怎么实现

网友R:
CRC8,CRC16,CRC32校验不可靠的概率有多高

网友S:
一般在数据不多的情况下 用CRC16校验就可以了

网友P:
介绍了CRC校验的原理及其算法实现。

网友T:
CRC校验的数学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