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3的GPIOC控制位不对齐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2-09-21):
IO, gp, pi
比如PC13这个管脚的控制位,正常都会放到bit13这个位,但是在CH32V203上是放在bit0的,固件库中就要专门处理这种情况,我理解除了增加不兼容性并没有什么好处。是单纯硬件设计的时候一个失误?还是有其它方面的考虑?
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if defined (CH32V20x_D6)
    if(GPIOx == GPIOC){
        GPIO_Pin = GPIO_Pin >> 13;
    }

#endif

    GPIOx->BCR = GPIO_Pin;
}

网友A:
您好,早期芯片为了考虑大家使用习惯以及兼容CH32x103系列,在库中做了这样的处理,目前芯片已不需要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早期芯片为了考虑大家使用习惯以及兼容CH32x103系列,在库中做了这样的处理,目前芯片已不需要这样处 ...

我看了下CH32V103的库,GPIOC并不需要特殊处理。感觉还是CH32V203这个系列的GPIOC硬件搞错了。而且CH32V203RBT6和CH32V208已经修正了这个问题,GPIOC并不需要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