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MEYA360:电动汽车的续航看什么?

楼主(2022-09-21):
  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消费者对于电动汽车的续航也越来越关注。而电动汽车的驱动主要依赖于电驱系统,包括电池、电驱以及电控。功能主要是作为电动汽车的驱动系统,负责将电池输出的直流电转化,驱动电机旋转,并通过轴齿系统的减速增扭,将动力传递给车轮,从而驱动车辆的行驶。

  因此续航一方面主要看电池能量密度和材质,电池能量密度决定了电池的带电量,比如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要比磷酸铁锂高,续航更久,但安全性上有所不足。此外如宁德时代所发布的麒麟电池,思路同样是增大电池包内的体积利用率与能量密度来延长续航时间。

  另一个影响续航的重要因素在于汽车的重量,比如动力电池可以做得足够大,但是负重越大,车辆续航反而会越短,这就需要有一个平衡。此外,风阻同样会影响电动汽车的续航,通常轿车的风阻要小于SUV的风阻。其他因素还有如环境温度、自动驾驶等,都会对续航造成干预。

  同时,由于主要依靠电机驱动,而电机能量效率极高,目前已经可以达到95%以上,对比燃油发动起能量效率普遍在30%左右,可以认为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非常节能。

  根据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公告目录中的资料显示,大多数纯电动汽车能耗水平在110-160Wh/Km,也就是0.396-0.576MJ/Km。不过在实际使用中,许多人会发现标称能耗与实际使用能耗差别非常大,并且能耗的波动也非常大,换算过来可以认为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与标称值也有较大的差距,即便用最严格的EPA测试标准,同样会有较大偏差。

  燃油车的差异基本在10%-20%左右,而电动汽车却可以达到50%-100%左右。比如电动汽车标准可以行使500KM,夏天使用加空调,可能只会跑400KM左右,而在气温较低的冬天,续航甚至可以低到200KM,这种巨大的波动与燃油车有显著区别。

  一个原因在于电动机效率高,所以导致能耗非常敏感。这个很好理解,举个例子,许多电动汽车都是单级变速箱,因此随着车辆速度的变化,电机转速变化也非常大。假定电动机转速在0-8000转(最高速度在120km/h),并且电动机最佳热效率区间并非在日常行驶速度上,而是中高速,因此日常行驶中的效率区间大概会在60-90%之间波动,综合整车能耗波动也将在30%-40%左右。

  并且,由于电动机的特性,百公里加速时间已经堪比燃油车的百万豪车级别,而动力性越强,也让百公里电耗越大。在城区内的多次启停,也会加快能量的消耗。不过许多电动汽车已经安装了能量回收系统,可以回收车辆制动时的动能,重新用于驱动,来节省电能的损耗。

  因此,电池容量、材料、风阻、自动驾驶等,都会客观影响到电动汽车的续航表现,而电动机对于电动车续航的影响相对主观,取决于司机自己的驾驶习惯。

网友A:
电池呗还能看啥

网友B:
拼的是电池容量和安全

网友C:
关键在电池。

网友D:
不管是电动汽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到冬天续航都不行了。本质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D:
因为温度低电池的化学反应得不到完全的转化,所以续航也就低了。

网友E:
对于电动车的真实续航,到底以什么参考为准?是工信部的综合续航里程?还是欧洲NEDC测试的结果?再或是最新的EPA测试?

网友F:
工况续航是工信部标准下测出来的续航里程,它是目前国内各大车企都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还算可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我们日常开车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实际续航里程它一般会比官方给出的低,但也不是最确定的数据。

网友G:
EPA标准包括4种工况循环:市区工况、高速工况、高速加速工况和能耗相对较高的空调工况。它比NEDC的跑法复杂、车速变化多,测试时间更长,还补充了空调全负荷以及高速、急加速的工况,测试车辆负载200公斤,可以说非常严格了,这个数值应该是最贴近日常的用车情况。

网友H:
现在不少品牌都有节能省电技术,在下陡坡等场景下可将动能回收转化为电能并储存在电池组内,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电动车续航能力

网友I:
看电池啊  我觉得电池的容量需要标明温度曲线

网友J:
电动车真实续航水平,其实通过一个公式就能简单计算出,这一公式就是电池电压*电池容量*时速÷电机功率

网友K:
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主要靠容量和效率。

网友L:
电动车只是过度产品,还会有新能源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