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如何控制

楼主(2022-09-2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共阳数码管,8163是位选号信号,7542是段选信号。位选信号是1,段选信号是0,相应的段位LED点亮。可用分立器件控制或用LED驱动IC控制。

网友B:
/*
8,1,6,3片选,7,5,4,2加限流电阻。
如果DIG_TABLE[]是数码管的表,reading[]是数码管的三个数,reading[2]是百位
*/

str_buf[0]=DIG_TABLE[reading[0]]&0x0f; //个位abcd
str_buf[2]=DIG_TABLE[reading[1]]&0x0f; //十位abcd
str_buf[1]=((DIG_TABLE[reading[0]]&0x70)>>4);//个位efg
str_buf[3]=((DIG_TABLE[reading[1]]&0x70)>>4);//十位efg
str_buf[1]=(reading[2]>0)?(str_buf[1]+0x80):0;//百位
str_buf[3]=(reading[2]>0)?(str_buf[3]+0x80):0;//百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共阳数码管,8163是位选号信号,7542是段选信号。位选信号是1,段选信号是0,相应的段位LED点亮。可用 ...

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可以来驱动吗?二极管的两端直接接MCU的IO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可以来驱动吗?二极管的两端直接接MCU的IO口

数码管就是发光二极管,不用驱动电路,由MCU口直接驱动当然可以,不过很多因素要考虑进去,需要的软硬件知识更多。

网友A(点评):
看SHEET 就清楚了,只少总电流是限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可以来驱动吗?二极管的两端直接接MCU的IO口

怕单电流输出能力不够或总电流芯片不够或功耗不行。可以查单个端口高低平的输出电流及总芯片电流的能力及总功耗,DATASHEET 会标明的。最好每个端口要驱动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怕单电流输出能力不够或总电流芯片不够或功耗不行。可以查单个端口高低平的输出电流及总芯片电流的能力及 ...

主要考虑的是亮度和功耗之间兼顾,要由软件实施,如果管子不多,能兼顾。

网友D:
这是一个 4X4 的 LED 矩阵,考虑分时扫描的方式显示,即每个时刻对应于一个 LED 的亮或灭。
与直流驱动相比,亮度只有 1/16 。

假设 LED 为红色,在直流的情况下,驱动电流一般取为 5 mA ~ 10 mA 。
在分时扫描的情况下,驱动电流要提高 16 倍,即 80 mA ~ 160 mA 。

一般单片机的最大驱动电流为 20 mA,
因此单片机的(8 个)输入输出口都需要相应的扩流电路。
如果单片机驱动电流能满足要求(80 mA ~ 160 mA),则不需要扩流电路。
无论哪种情况,LED 的限流电阻都是必须有的。

网友A(点评):
MCU还没有看到一个端口能输出80MA的。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A: 有的。建议买张门票参观一下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