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T芯片和CAN协议要求发送信号不一致问题

楼主(2022-09-21):
SJA1000T配置完发送出一帧数据是112bit,而CAN2.0A标准帧全部是111bit。   SJA1000T发送的多一个帧位置在控制场的r(保留位)和DLC(数据长度)之间,这个位是隐性电平,始终置为1。在CAN标准里是没有这个位的,那么如果两个节点都用这个芯片发送接收肯定没问题,如果用其它的芯片有可能会无法解析吧?
SJA1000T规格书说符合CAN标准的,但实际测量出来的波形不一样,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吗?是怎么回事呢?

(用示波器测量的波形,无法上图,图片太大,导致此问题不能发出)

楼主:

又测量了扩展帧,波形比CAN2.0B协议标准多4bit,也是在r0和DLC之间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不能连续发5个或以上显性位,只要连续发送5个显性位后,就会出现1个隐性位,示波器读出来的位就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