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实现模拟量单向传输?

楼主(2022-09-21):
三个电话座机并联,A和B正常通话,C监听,只听不说;特殊情况下,C需要干预A和B的说话,按住一个键,就可以和AB说话。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方案1,控制C的麦克的通断,按键麦克线接通,可以说话。这个方案需要对话机进行改造;
方案2,C的听筒和麦克和AB并联之前,经过一个类似于单向功能的电路,AB说话,C只能听,C想说话时,按键短路这个单向功能电路。
如何设计这个单向模拟电路,以前曾经将语音信号经过一个跟随运放,结构运放导进了很大的交流声,心有余悸!
请各位高手给出出招,怎么简单地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1)如果只是用一个座机C监听两个座机电话A、和B,改造电话A、B、C就可以了。当然改造电路要正确。这个简单。

(2)如果专业的监控系统、批量产品。就不能简单按照(1)的方法改造,需要接入电话交换机处理。这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