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oC FPGA和FPG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9-23):
SoC FPGA是带主控的FPGA吗?双核的?

网友A:
SoC一般指FPGA内部集成了MCU的硬核。

网友B(2025-09-26):
SoC FPGA 是集成了处理器(如 ARM、RISC-V)的 FPGA,兼具可编程逻辑与通用计算能力,适合复杂系统设计;而 FPGA 仅含可编程逻辑单元,需外接处理器实现复杂控制。SoC FPGA 简化了系统架构,降低延迟,提升集成度,适合嵌入式系统;FPGA 更侧重逻辑加速,灵活性高,适合纯硬件加速场景。

网友C:
SoC FPGA 是集成了处理器(如 ARM)的 FPGA,兼具可编程逻辑与硬核 CPU,可同时处理通用计算与定制逻辑任务,适合复杂系统;FPGA 仅含可编程逻辑单元,需外接处理器,更侧重硬件加速和定制电路实现。SoC FPGA 集成度更高、系统更紧凑,FPGA 灵活性更强但需额外搭配处理器。

网友D(2025-10-27):
这个问题很关键,核心区别在于集成度与功能定位。
核心区别
FPGA 是纯可编程逻辑器件,仅含逻辑门阵列,需外接处理器、外设才能实现复杂功能。
SoC FPGA 是系统级芯片,在 FPGA 逻辑基础上,集成了硬核处理器(如 ARM)、内存控制器、外设接口等,形成完整系统。
优劣对比
FPGA 灵活度极高,适合定制化逻辑场景,但系统搭建复杂、功耗较高。
SoC FPGA 集成度高,简化开发流程、降低功耗,兼顾可编程逻辑与嵌入式系统能力,成本相对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