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点亮GD32F450Z开发板的LCD屏幕

楼主(2022-09-21):
    一块GD32F450Z-EVAL开发板,但不知道该如何在LCD屏幕上显示出字符或像素点,官方提供的Demo中也没有找到LCD屏幕的使用方法,仅在24_TLI_IPA范例中有tli方式的图像显示Demo,请教各位该如何向屏幕指点的像素写数据呢?能提供完整的范例则更感谢不尽。

    这是开发板:

    这是LCD屏幕,版本为V1.2:

    官方提供的Demo中没有找到LCD显示的范例,仅有tli方式显示图像的范例:

    在此范例中应该使用的是tli显示图像:

    在gd32f450z_lcd_eval.h文件中没有找到LCD屏幕画点的函数:

楼主:
厂家的工程师没有在线解答?

网友A:
画点直接往TLI的相应层的帧地址layer_frame_bufaddr里面,根据坐标写入颜色信息

楼主:
感谢指点!但我不知道如何往帧地址中写入数据,虽然几天来一直在分析代码,但无显著进展。

网友B(2024-02-26):
大佬,屏幕显示怎样了,有没有例程分享一下

网友C(2024-07-31):
在初始化 LCD 屏幕之前,你需要设置 TLI 的各种参数,包括显示模式、时序、分辨率等。

网友D(2024-08-31):
检查LCD屏幕与GD32F450Z-EVAL开发板的连接正确,包括电源、地线以及数据和控制信号线。

网友D:
对于 GD32F450Z-EVAL 开发板,你可能需要使用 TLI模块来进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