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定时器触发ADC转换

楼主(2022-09-21):
ADC触发方式中TIM_CC和TIM_TRGO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使用上没区别,定时器实现方式上有,TIM_CC需要配置为比较中断,TRGO需要定时器更新中断

网友B:
TIMx_TRGO:应该就是直接由外部控制定时器,定时器再控制ADC,实现cpu 0干预的adc触发。
TIMx_CC:所产生的各种事件,可能是溢出,可能是比较成功,可能是更新

网友A:
MMSEL[2:0] 主模式选择,010:更新-选择更新事件作为触发输出(TRGO)。通过这个可以触发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上没区别,定时器实现方式上有,TIM_CC需要配置为比较中断,TRGO需要定时器更新中断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x_TRGO:应该就是直接由外部控制定时器,定时器再控制ADC,实现cpu 0干预的adc触发。
TIMx_CC:所产生的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SEL[2:0] 主模式选择,010:更新-选择更新事件作为触发输出(TRGO)。通过这个可以触发ADC ...

感谢解答

网友C:
CCx 只是指定了捕获/比较作为触发。TRGO 不确定具体事件,由相应定时器设置什么事件产生触发.也可能多个事件组合,包含启动定时器。
需要参考ST手册,国产文档与产品质量一样生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Cx 只是指定了捕获/比较作为触发。TRGO 不确定具体事件,由相应定时器设置什么事件产生触发.也可能多个事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