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系统时钟

楼主(2022-09-21):
为什么使用内部时钟HSI之后系统时钟最大只能到128M

网友A:
PLL时钟来源可以选择HSe或者HSI/2,即HSI/2 = 4M,PLL倍频最大为32倍,所以选择HSI做PLL时钟源,此时系统时钟最大就是128M

网友B:
最高主频不是144MHz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高主频不是144MHz吗?

使用HSE作为PLL时钟源可以达到144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HSE作为PLL时钟源可以达到144M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