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46 PC0 I/O翻转调试问题

楼主(2022-09-22):
ST, pc
使用STM32CubeMX生产工程文件,程序很简单就是控制PC0进行翻转动作程序如下,问题为PC0端口始终为低电平状态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E, 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GPIO_PIN_0|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E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C13 PC0 PC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0|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          HAL_GPIO_WritePin(GPIOE, 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delay_ms(50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          HAL_GPIO_WritePin(GPIOE,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delay_ms(50000);
    /* USER CODE BEGIN 3 */
  }

网友A:
仿真程序是否跑的正常,别死在delay_ms函数出不来

网友B: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寄存器配置是否正常。另外也检查一下该引脚外部链接电路是否有异常。

网友C:
仿真时ODR0变化,I/O口不变,446是有管家隐射类的寄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