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2F的VIO悬空USB识别不到

楼主(2022-09-22):
请教一下,CH342F的VIO脚悬空时,USB识别不了,是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我哪个地方操作不对

网友A:
您好,针对串口IO电源独立的芯片,设计上就需要给VIO供电的,使用时务必连接电源使用,请知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针对串口IO电源独立的芯片,设计上就需要给VIO供电的,使用时务必连接电源使用,请知悉。 ...

我在选型时看到这款支持防倒灌,原本是想将VIO接到目标电源,这样当目标电源断电时,VIO也断电,这样TXD就不会向目标板漏电,现在看来这样是行不通了。请教一下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有其他方法吗?CH342F指的IO独立电源防倒灌指的是什么,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另外,测试了FT232的VIO是不影响USB识别的,这样应该是比较合理)

网友A:
您好,CH342芯片的VIO引脚用于为两个串口 I/O 和 RST 引脚提供 I/O 电源,默认推荐双供电方案:即VIO和MCU等外设均使用板载电源,UD+、UD-、VBUS和VDD5连接USB主机。此时芯片的串口和MCU等外设一同上下电,因此双方不会有倒灌电流存在。
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技术支持,沟通应用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342芯片的VIO引脚用于为两个串口 I/O 和 RST 引脚提供 I/O 电源,默认推荐双供电方案:即VIO和MCU ...

"此时芯片的串口和MCU等外设一同上下电,因此双方不会有倒灌电流存在。"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现在问题是,VIO与MCU等外设下电后,USB也掉线了,我认为应该不影响USB端才对。
例如给需要冷启的MCU串口烧录程序,以前的做法是在TXD上串一个二极管防止MCU断电后,串口通过TXD向MCU供电,MCU无法彻底断电冷启。现在有了带VIO的串口芯片,理论上VIO与MCU一起断电TXD也就不会向MCU供电了,无需再串二极管。但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设计成VIO断电后USB端也掉线了,希望是有什么设置可以让VIO不影响USB端识别,如果就是这么设计的,那么我觉得是有改进的空间的。

网友A:
您好,VIO不连接时芯片USB不工作的原因是因为RST引脚也使用VIO电源,相当于此时芯片一直处于复位态。对于需要冷启动下载及类似的USB需要先保持在线的应用,当前设计确需要先保持VIO有电,感谢您的建议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