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锂电池电阻分压测电量的问题

楼主:
10000mah,3.7V锂电池。工作电流为300ma

分压电路
采样点实际电压与采样计算电压相差60mv
测量出来的电量精度不高,不能很好的反应电压跟电量的关系
想要实现,从0%~100%的显示效果
疑问:
1. 导致不精确的原因是什么

自己猜测:
1. 测量算法没做好
2. 大电流情况下,不合适用电阻分压方案
3. 电路设计有问题

有小伙伴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或者有别的低成本的方案介绍?

网友A(2022-09-22):
阻抗过大

楼主:
你觉得多少合适呢?100K50K分压?因为我看到也有人用1M做分压的,主要是想降低待机功耗。

网友B:
使用微功耗运放缓冲一下分压

网友B:
https://www.ti.com/product/TLV8811

网友C:
两件事分开,把前面断开,先看 AD 是否准确。
如果 AD 准确,那就是前面分压电阻太大,后面的负载电流影响分压值。

网友D:
1,AD不准很可能是输入阻抗和参考电压的问题
2,电压采样方式做电量本身就不准,和电池内阻,充放电电流,电池放电曲线,老化程度都有关,想做到1%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大部分实现方案是库伦积分+电压修正+其它算法修正

网友E:
把104电容挪到r119后面看看

楼主:
这个我后面再试一下,目前电路是这样的。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原因,后面改了电路试下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AD不准很可能是输入阻抗和参考电压的问题
2,电压采样方式做电量本身就不准,和电池内阻,充放电电流, ...

在AD准确的前提下,分压方式一般能做到电量的多少精度呢?

网友D(点评):
纯电压检测我们一般是做3段/4段电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件事分开,把前面断开,先看 AD 是否准确。
如果 AD 准确,那就是前面分压电阻太大,后面的负载电流影响 ...

前面断开不就悬空了吗?

网友C(点评):
断开以后,另外加已知的电压

网友F:
个人猜测是不是和入口的阻抗不匹配有关系 是否可以考虑做一个射随器

网友G:
输入阻抗太大了,降低ADC时钟频率,把采样周期配置为最大,不要使用连续采样模式,两次采样之间需要足够长的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