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图片及中文显示

楼主(2022-09-22):
利用ESK32-A2A31显示模块可以实现中文及图片显示,其实现方法如下:
1. 图片显示
在例程中提供了图片显示函数void LCD_PicDraw(u8 X_Location, u16 Y_Location, u8 Height, u16Width, uc8 *Pptr)
,它可以指定图片的显示位置、图片的长度与宽度等。
为了显示所需要的图片,可通过相应的工具来生成对应的数组文件,其后缀为*.h。
图1 生成工具

这样处理后,其显示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显示效果

但此时所显示的图片效果与字符的显示方向是反向的,为此需要将显示函数改为如下的内容:
void LCD_PicDraw(u8 X_Location, u16 Y_Location, u8 Height, u16 Width, uc8 *Pptr)
{
  u32 xid = 0;
  u32 ImgAdds = 0;
  u32 yid = 0;
  u32 i = 0, j = 0, color = 0;
  xid = Height + X_Location;
  yid = Y_Location;
  LCD_StarterSet(xid, yid);
  for (i = 0; i < Height; i++)
  {
    LCD_WriteRAMPrior();
    for (j = 0; j < Width; j++)
    {
      ImgAdds = (i * Width * 2) + (j * 2);
      color = Pptr[ImgAdds] << 8 | (Pptr[ImgAdds + 1]);
      LCD_WriteRAM(color);
    }
         xid++;
    LCD_StarterSet(xid, yid);
  }
}

经修改,使用如下的主程序就可获得图3所示的效果。
int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onfig();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3, "   Photo     ");
  LCD_PicDraw((50), (50), 80, 160, gImage_k);
  while (1);
}

图3修正后的显示效果

2. 中文显示
要实现中文显示,可使用字模提取软件来构建字库,见图4所示。
图4 提取字模
为实现中文的显示,所配置的显示函数如下:
void LCD_hzDisplay(u32 Line_Num, u32 Column, u8 Ascii)
{
            LCD_hzDraw (Line_Num, Column, &ASCII_FontA_Table[Ascii * 32]);
}

void LCD_hzDraw(u32 X_Location, u32 Y_Location, u8 *Cptr)
{
  u32 xid = X_Location;
  u32 i = 0, j = 0;
  u16 u = 0;
  LCD_StarterSet(X_Location, Y_Location);
  for (i = 0; i < 16; i++)
  {
        LCD_WriteRAMPrior();
                   u=Cptr[i*2];
        for (j = 8; j>0; j--)
        {
          if ((u & (1 << (j-1))) == 0x00)
          {
              LCD_WriteRAM(Color_Back);
          }
          else
          {
              LCD_WriteRAM(Color_Text);
          }
        }
        u=Cptr[i*2+1];
        for (j = 8; j>0; j--)
        {
          if ((u & (1 << (j-1))) == 0x00)
          {
             LCD_WriteRAM(Color_Back);
          }
          else
          {
             LCD_WriteRAM(Color_Text);
          }
        }
                   xid++;
        LCD_StarterSet(xid, Y_Location);
  }
}

这样通过下面的主程序就可获得图5所示的显示效果。
int main(void)
{
  LCD_Init();
  LCD_Config();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CD_hzDisplay(Line1, 70, 0);
  LCD_ hzDisplay (Line1, 90, 1);
  LCD _hzDisplay (Line1, 110, 2);
  LCD_ hzDisplay (Line1, 130, 3);
  LCD_ hzDisplay (Line1, 150, 4);
  while (1);
}

图5 显示效果

网友A:
楼主自己写的 Image2LCD 上位机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写的 Image2LCD 上位机工具吗

没有,是现有的工具软件。

网友B:
这个是自带的屏幕吗

网友C:
能够加载汉字库吗

网友D:
如何实现中文和英文的 混合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自带的屏幕吗

不是,是自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加载汉字库吗

少量的没问题,完整的字库要存放到外部FLASH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实现中文和英文的 混合显示呢

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分别进行定位显示,自动处理的方法是按显示内容的内码来区分处理。

网友E:
屏幕大图片小

网友F:
能加汉字字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加汉字字库吗

全字库没戏

楼主:
受内存限制

网友G:
这个不知道刷新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H:
Image2LCD 可以生成多大的图片?

网友I:
能不能使用gui来显示汉字和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使用gui来显示汉字和图片呢

可能够呛,占用MCU的存储空间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知道刷新的速度怎么样

速度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H:
Image2LCD 可以生成多大的图片?

常规的图片没问题

网友B:
HT32F1654单片机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J:
楼主能够输出图片吗

网友K:
这个使用是哪个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使用是哪个模块呢

使用的ESK32-A2A31显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够输出图片吗

可以,太大的不行。

网友L(2022-11-01):
怎么实现lcd上即显示图案,又显示文字

网友M:
可以移植操作系统吗

网友N:
用字模提取软件来构建字库,如何报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移植操作系统吗

只有存储容量可以,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字模提取软件来构建字库,如何报错呢

如何报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实现lcd上即显示图案,又显示文字

配上显示函数和相应的字库和图片数据

网友M:
带字库的12864LCD如何同时显示图片与文字?

网友O:
这个如何传输图片文件呢?

网友D:
可以实现中文和英文的联合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中文和英文的联合显示吗

联合显示需进行内码分析后的处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如何传输图片文件呢?

使用数组或串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带字库的12864LCD如何同时显示图片与文字?

12864LCD好像只能显示粗糙的点阵图案

网友P(2023-01-05):
能不能实现屏幕的快速刷新?

网友Q:
这个lcd的显示的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lcd的显示的速度怎么样

还行

网友R:
使用sd卡了吗?

楼主:
没有,好像例程中没有提供SD卡的读写功能。

网友H:
图片可以实现压缩吗?

网友:
如何实现英文和汉字的混合显示呢?

网友S:
这个字模是如何获取的呢?

网友T:
这个动态加载图片吗?

网友P:
ESK32-30519 + ESK32-21001自带性能接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ESK32-30519 + ESK32-21001自带性能接口的吗?

? 自带性能接口

网友M:
图片可以保存到哪里呢?

网友Q:
有没有类似于fsmc的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图片可以保存到哪里呢?

图片小的存程序数组中,大的寸FLASH存储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没有类似于fsmc的总线?

没接触过

网友U:
可以通过sd卡加载图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可以通过sd卡加载图片的吗

这块板子还没看到对SD卡的支持,需要自己移植。

网友V(2023-03-02):
这个图片如何实现缩放的?

网友W:
合泰的单片机有fsmc的接口吗?

网友X:
可以移植fatfs的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