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030M ADC差分

楼主(2022-09-22):
有哪位大侠能够提供一下HK32F030M ADC差分的例程,主要用来做电流检测,谢谢!!!

网友A:
差分的adc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B:
差分ADC是一样的

网友C:
硬件接法不一样,软件就按照差分配置就是了。

网友D:
在单端方式工作时;ADC转换的是单输入引脚对地的电压值;在增益为1时,测量的值就是输入的电压值;范围是0V到VREF;当增益增加时,输入的范围要相应的减小;
在差分方式工作时;ADC转换的是AIN+与AIN-两个引脚的差值;在增益为1时,测量的值等于(AIN+)-(AIN-),范围是-VREF到+VREF;当增益增加时,输入的范围要相应的减小。

网友E:
差分方式和单端方式的软件都没有不一样 就是硬件接法不同

网友F:
差分输入比单端输入多了一根线,最终的ADC采样值=(ADCIN电压)-(ADCIN-电压),由于通常这两根差分线会布在一起,所以他们受到的干扰是差不多的,输入共模干扰,在输入ADC时会被减掉,从而降低了干扰,缺点就是接线复杂一些。而且需要VIN+和VIN-两路反相的输入信号。

网友G:
楼主预计用外部基准电压还是内部基准电压呀

网友H:
对采样频率 采样方式以及基准电压等有什么 要求吗

网友I:
需要检测多少路的电流额 还有就是电流的变化规律是什么样的

楼主:
1路电流即可,1A以内的电路,1s检测一次,看样子我要打个板研究一下

网友J(2022-11-01):
支持采集负电压吗?负电压如何采集?

网友K:
HK32L 支持1路ADC通道(支持差分输入)

网友L:
HK32E032支持差分ADC的

网友M:
没有用到过,检测电路使用电流测量模块

网友N:
推荐ADS1115模块。

网友O:
这个差分没有的。

网友P:
如果使用差分ADC,采集的电压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Q:
差分的时候使用的哪两个引脚呢?

网友R:
AIN+与AIN-两个引脚是使用的哪个?

网友S:
这个好像没有ADC差分采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