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martHLS的使用教程谁有?

楼主(2022-09-24):
如题,SmartHLS的使用教程谁有?太难了!

网友A(2022-11-26):
你去微芯他家的官网找找资料呗

网友B:
估计只有手册吧,他家资料向来如此

网友C:
属实复杂,你去B站或者网上找找视频,看看是否有相关的教程

网友D:
关于FPGA方面的高级合成工具?看起来就复杂的很呢

网友E:
这个应该还行吧,就是C++算法转换成FPGA的代码是么?

网友F:
应该就是手册,官网找找,实在不行就是网上慢慢找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