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电机驱动器的选型

楼主(2022-09-23):
Microchip拥有那么多电机驱动器,该怎么进行选型,每款电机驱动对应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A:
一般选用dspic33ck就可以了,都差不多的,大同小异,官方一堆例程

网友B:
电机可以用MCU直接驱动么?
难道不是要有驱动电路?

网友C:
楼主说的是驱动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