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EQCO31T20的电路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22-09-24):
视频高速发射器在PCB设计中要注意什么?

网友A(2022-11-26):
高速通信的话,一般注意屏蔽就好了

网友B:
你要考虑阻抗的,如果阻抗不对,可能通信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C:
这个还没用过啊,建议楼主可参考官方的demo电路进行设计的

网友D:
你问问他家的FAE吧,不然高速板设计一次还挺麻烦的

网友E:
注意的地方应该是屏蔽和阻抗吧,剩下应该没啥了

网友F:
先看板子大小,再看接口位置,再考虑几层电路板,最后设计阻抗和屏蔽

网友G:
考虑线越短越好

网友H:
应该需要加个屏蔽罩吧,不然也不行啊

网友I:
这种应该没啥难度吧,官方都能有参考的电路板的

网友J:
正常设计即可,好像没要求什么复杂的电路设计呢

网友K:
布线拓朴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焊盘对高速信号的影响 如何抑制电磁干扰 RF布线是选择过孔还是打弯布线

网友L(2025-10-20):
EQCO31T20 是高带宽同轴电缆驱动器芯片,电路设计时需注意:电源需稳定提供 1.2V 电压,并用滤波电容减少噪声;合理布局以保证 RF 性能,遵循推荐的电路布局图;利用好内部终止电阻,确保信号完整性;注意散热设计,应对工业级温度范围。

网友M:
EQCO31T20 是一款 3.125Gbps 非对称同轴驱动器。其电路设计需注意:电源电压需稳定在 1.15V-1.25V 之间。合理布局以减少信号干扰,高速信号走线需匹配阻抗。注意热管理,因工作温度范围为 - 40°C 至 + 85°C。同时,要确保良好的接地,以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N:
EQCO31T20 电路设计注意:
电源滤波:VCC 端加 100nF 陶瓷电容和 10μF 电解电容,靠近芯片减少噪声。
晶振匹配:外接晶振需配合适负载电容,确保时钟稳定。
信号完整性:高速差分线(如 ETH_TX/RX)短直布线,阻抗控制 50Ω,避免信号反射。
接地处理:芯片 GND 与系统地可靠连接,减小地平面干扰。

网友O(2026-01-04):
优先 6 层及以上,典型层叠为 “Sig1-GND-PWR-Sig2” 或 “Sig1-GND-Sig2-PWR”,高速差分信号层必须紧邻完整 GND 参考,避免跨分割。

网友P:
EQCO31T20 电路设计需注意:1. 电源端加 0.1μF 旁路电容靠近引脚,抑制纹波;2. 时钟电路匹配推荐晶振参数,减少频率漂移;3. 通信接口(如 I2C)上拉电阻取值适配速率;4. 布局时敏感信号远离功率器件,规避电磁干扰;5. 预留测温校准点位,保障检测精度。

网友Q(2026-02-06):
EQCO31T20 设计注意:差分对 100Ω 阻抗,输入引脚下挖地 / 电源平面降寄生电容,高速路径禁过孔;BNC 附近大挖空,选推荐 AC 耦电容 / 磁珠;电源配去耦电容,ESD/TVS 防护;75Ω 同轴匹配,控制信号与高速线隔离,保障 CoaXPress 3.125G 传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