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5、人体额温报警系统-完成篇

楼主(2022-09-22):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5、基于HT32F54253的人体额温报警系统

    本工程是这次评测活动过程的单独评测结果的综合,利用ESK32-30519 + ESK32-21001硬件资源组成了基于HT32F54253的人体额温报警系统。
硬件资源:
bff9564071931843526daa2155e924b6
软件资源:
BFTM定时器
LEDC数码管代码库
TKL触摸按键代码库
Buzzer蜂鸣器代码
DVB_LED代码库
USART代码库

实现功能:人体红外测温报警系统。
通过USART串口读取温度传感器数据;
4位LED数码管显示人体温度值。两位整数+1位小数,平时末位数码管显示摄氏度“c”,进入设置模式时末位数码管显示“-”;
4只触摸按键用于设定报警温度的阈值:PD1进入设置模式,PD2退出设置模式,PD3增加报警阈值,PD4减少报警阈值;
当超温时,蜂鸣器声响报警,红色LED亮起报警。
HT32F54235代码库的特点:
1、HT32F54235的LEDC功能使得用户无需关注底层函数就能方便驱动LED数码管;
2、触摸按键克服了普通触点按键寿命短的毛病。
3、蜂鸣器的代码调用非常简单,音频的频率、时长、占空比、次数等在函数调用时一目了然,简单方便。

c0a914b1edf71809a11853ec43fc494d
主要代码
int main(void){

GPIO_Configuration();
LEDC_Configuration();
BFTM_Configuration();
TKL_Configuration();
gURRx_Ptr = gRx_Buffer;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HT32F_DVB_LEDInit(HT_LED2);
HT32F_DVB_LEDInit(HT_LED3);
UxART_Configuration();
Buzzer_Fun1();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HT32F_DVB_LEDInit(HT_LED2);
HT32F_DVB_LEDInit(HT_LED3);
HT32F_DVB_LEDOn(HT_LED1);
HT32F_DVB_LEDOn(HT_LED3);

  while (1){
UxART_RxTest();
  if(gIsUpdateChar)
    {
        if(Flag.SetupStatus==1)
                LEDC_Disp(Alarm_Value);
        else
                LEDC_Disp(Temperature);
      gIsUpdateChar = FALSE;
    }

    Touch_Key_Main_Function();

    if(!TKL_Is_Standby())
    {
     #if (1)
      if(TKL_Is_KeyScanCycle()){
        for(u8 i=0;i<28;i++)
                {
         if(TKL_Is_KeyPress(i))
                 {
                switch(i)
                {
                case 16:
                {
                while(TKL_Is_KeyPress(16))
                         {Touch_Key_Main_Function();
                }
                        Flag.SetupStatus=0;
                        break;
                case 17:
                {
                while(TKL_Is_KeyPress(17))
                        {
                        Touch_Key_Main_Function();
                        }
                        Flag.SetupStatus=1;
                        break;
                        }                                                                                case 22:
                {
                         KeyData = TKL_Get_AllKeyState();
                        while(TKL_Is_KeyPress(22))
                        {
                        Touch_Key_Main_Function();
                        }
                        keyPress= (TKL_Get_AllKeyState());
                        TKL_Is_KeyPress(22)==SET;
                        if(keyPress!=SET)
                        {
                        if(Flag.SetupStatus==1)
                        {
                                if(Alarm_Value>280)
                                Alarm_Value--;
                        }
                        }
                break;
                }
                case 23:
                {
                while(TKL_Is_KeyPress(23))
                {
                Touch_Key_Main_Function();
                }
                  if(Flag.SetupStatus==1)
                        {
                        if(Alarm_Value<480)
                         Alarm_Value++;
                        }
                break;
                }
                default:        break;
                }
                break;
                                         }
                                }

        KeyData = TKL_Get_AllKeyState();

        if(KeyData & (1<<0)){

        }
        else

        }
      }
     #endif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PA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PA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SEG0_GPIO_ID, HTCFG_LEDC_SEG0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SEG1_GPIO_ID, HTCFG_LEDC_SEG1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SEG2_GPIO_ID, HTCFG_LEDC_SEG2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SEG3_GPIO_ID, HTCFG_LEDC_SEG3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SEG4_GPIO_ID, HTCFG_LEDC_SEG4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SEG5_GPIO_ID, HTCFG_LEDC_SEG5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SEG6_GPIO_ID, HTCFG_LEDC_SEG6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SEG7_GPIO_ID, HTCFG_LEDC_SEG7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COM0_GPIO_ID, HTCFG_LEDC_COM0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COM1_GPIO_ID, HTCFG_LEDC_COM1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COM2_GPIO_ID, HTCFG_LEDC_COM2_AFIO_PIN, AFIO_FUN_LEDC);
  AFIO_GPxConfig(HTCFG_LEDC_COM3_GPIO_ID, HTCFG_LEDC_COM3_AFIO_PIN, AFIO_FUN_LEDC);
  }
void BFTM_Configuration(void)
{
   CKCU_SetPeripPrescaler(CKCU_PCLK_BFTM0, CKCU_APBCLKPRE_DIV2);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BFTM0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BFTM_SetCompare(HT_BFTM0, (SystemCoreClock >> 10));
   BFTM_SetCounter(HT_BFTM0, 0);
   BFTM_IntConfig(HT_BFTM0, ENABLE);
   BFTM_EnaCmd(HT_BFTM0, ENABLE);
  NVIC_EnableIRQ(BFTM0_IRQn);
}
void LEDC_Configuration(void)
{
  LEDC_InitTypeDef LEDC_InitStruct;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CKCUClock.Bit.LEDC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LEDC_InitStruct.LEDC_ClockSource    = LEDC_SRC_PCLK;                                                  LEDC_InitStruct.LEDC_ClockPrescaler = HTCFG_LEDC_CLOCK_PRESCAL - 1;
  LEDC_InitStruct.LEDC_DutyClockNumber = HTCFG_LEDC_DUTY_CLOCK_NUMBER;
  LEDC_InitStruct.LEDC_COMxEN = HTCFG_LEDC_COM1EN | HTCFG_LEDC_COM2EN |\
                                HTCFG_LEDC_COM3EN | HTCFG_LEDC_COM4EN;   /* Enable COMx

  LEDC_InitStruct.LEDC_DeadTime = 0;
  LEDC_Init(&LEDC_InitStruct);
  LEDC_SetPolarityMode(HTCFG_LEDC_COM1POL | HTCFG_LEDC_COM2POL | HTCFG_LEDC_COM3POL | HTCFG_LEDC_COM4POL,
                       LEDC_SEG0POL | LEDC_SEG1POL | LEDC_SEG2POL | LEDC_SEG3POL |\
                       LEDC_SEG4POL | LEDC_SEG5POL | LEDC_SEG6POL | LEDC_SEG7POL,
                       COMMON_CATHODE);

  LEDC_IntConfig(ENABLE);
  NVIC_EnableIRQ(LEDC_IRQn);
  LEDC_Cmd(ENABLE);
}
void UxART_Configuration(void)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HTCFG_UART_RX_GPIO_CLK = 1;
    CKCUClock.Bit.HTCFG_UART_IPN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CFG_UART_RX_GPIO_PORT, HTCFG_UART_RX_GPIO_PIN, GPIO_PR_UP);
   AFIO_GPxConfig(HTCFG_UART_TX_GPIO_ID, HTCFG_UART_TX_AFIO_PIN, AFIO_FUN_USART_UART);
   AFIO_GPxConfig(HTCFG_UART_RX_GPIO_ID, HTCFG_UART_RX_AFIO_PIN, AFIO_FUN_USART_UAR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NORMAL;
    USART_Init(HTCFG_UART_PORT,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EnableIRQ(HTCFG_UART_IRQn);
   USART_IntConfig(HTCFG_UART_PORT, USART_INT_RXDR, ENABLE);
   USART_TxCmd(HTCFG_UART_PORT, ENABLE);
   USART_RxCmd(HTCFG_UART_PORT, ENABLE);
  NVIC_EnableIRQ(HTCFG_UART_IRQn);
  USART_IntConfig(HTCFG_UART_PORT, USART_INT_RXDR, ENABLE);
  USART_TxCmd(HTCFG_UART_PORT, ENABLE);
  USART_RxCmd(HTCFG_UART_PORT, ENABLE);
}
void UxART_RxTest(void)
{
uint8_t i;
  uint16_t temp;
        uint16_t CRC;
        CRC=0x00;
  if (gURRx_Length >= 6)
  {
                for(i=0;i<5;i++)
                CRC +=gRx_Buffer;
                CRC &=0x00ff;
                if(CRC==gRx_Buffer[5])
                {
                        temp=gRx_Buffer[3]<<8;
                        temp |=gRx_Buffer[4];
                        Temperature=BCD2HEX(temp);
                }
    gURRx_Length = 0;
  }
}

void LEDC_Disp(uint16_t data)
{
        DiapBuf[0]=NumberChar[data%1000/100];
        DiapBuf[1]=NumberChar[data%100/10]|0x02;
        DiapBuf[2]=NumberChar[data%10];
        if(Flag.SetupStatus==1)
                        DiapBuf[3]=0x40;
                else
                {
                        DiapBuf[3]=0x68;
                        if(Alarm_Value<Temperature)
                                Buzzer_Fun1();
                                HT32F_DVB_LEDOn(HT_LED1);
                                HT32F_DVB_LEDOff(HT_LED2);
                                HT32F_DVB_LEDOn(HT_LED3);

                }

        LEDC_SetData(HTCFG_LEDC_COM_D1, DiapBuf[0]);
  LEDC_SetData(HTCFG_LEDC_COM_D2, DiapBuf[1]);
  LEDC_SetData(HTCFG_LEDC_COM_D3, DiapBuf[2]);
  LEDC_SetData(HTCFG_LEDC_COM_D4, DiapBuf[3]);
}
void Buzzer_Fun1(void)
{
HT32F_DVB_LEDOn(HT_LED2);
HT32F_DVB_LEDOff(HT_LED1);
HT32F_DVB_LEDOff(HT_LED3);
Buzzer_Init(0);
Buzzer_Start(4, 3000, 150, 50);
while (Buzzer_IsFinish() == FALSE);
}

视频(这个视频链接一直弄不起来,管管有空帮忙看看我哪里操作错误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zU2Mzk5Ng==.html?firsttime=30[/media

    合泰的ESK32-30519 + ESK32-21001套件以其丰富的硬件和软件资源,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方便实用的开发平台,使得开发者能以较短的时间开发出经济实用的好产品。
感谢21IC,感谢合泰提供这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网友A:
视频没看到,想看看演示效果。
上传的代码可直接点选复制,这要如何做到? 要上传啥档案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没看到,想看看演示效果。
上传的代码可直接点选复制,这要如何做到? 要上传啥档案格式?

视频请用左键拉选链接复制,然后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点击右键,然后粘贴: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MzU2Mzk5Ng==.html?firsttime=30

代码点击复制后,在你的编辑页面点击右键然后粘贴。
要上传word文件,需要打开上传窗口的高级选项,工具栏的最右下角的图标就是上传键。

网友B:
楼主的测温探头用何厂牌型号? 数位式吗? 有经过黑体校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测温探头用何厂牌型号? 数位式吗? 有经过黑体校正过?

向一个朋友索取的,不知道厂家,应该是有黑体校验的,测试人体温度能正确显示36-37°。只知道发送数据是USART方式,应该是数位式的。

网友B:
合泰也有推出「数字型的红外线测温模块」,通讯接口是 IIC、PWM 或 IO 输出
淘宝买得到样品,【淘宝优惠卷大放送】倍易创新电子商务(厦门)有限公司 -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基础应用就是额温枪,扩展应用:测奶宝、关心健康鼠标、温控红外线理疗灯、电吹筒、电烤箱、洪干机、电冰箱、等.

网友C:
用word上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ord上传就行了

用WORD上传试过了,视频还是链接不上。谢谢

网友D:
测量人体的红外测温传感器有哪些

网友E:
非接触式传感器受空间局限性较小。

网友F:
额温很多时候都测不准

网友G(2023-01-05):
可以使用ds18b20吗

网友H:
这个精度非常高吗?

网友I:
怎么对测量的温度进行矫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对测量的温度进行矫正呢?

查表修正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模块为什么是串口的模块呢?

楼主:
来的时候就是串口模块

网友K:
之前用过这个ok,感觉离得远点就不准确了。

网友L:
是否会收到外部信号的干扰呢?

网友L(2023-02-05):
可以使用DS18B20的吗?

楼主:
当然可以

网友M:
测量的精度不是很高,怎么才31度呢?

网友N:
这个是红外测量的吗?

网友O:
这个测温模块是什么?

网友M:
怎么区分物理环境或者人体温度呢

网友P:
MLX90614红外温度传感器?

网友Q:
这个是个什么传感器?

网友R:
测量的值比实际值偏小

网友S:
测量距离是多少呀?

网友T:
现在测量的精度怎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