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KEIL安装固件package报错

楼主(2022-09-22):
AC, PA, ck, ge

本人在安装CW32package时报错,具体报错图片如下:

报错

报错
发生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KEIL版本太低,更新最新版本就好,更新keil至5.27后,再安装就OK,具体如下

如果你也遇到相似的问题就可以这样解决。

网友A:
希望楼主多总结再继续开发过程中的问题,这样后面再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查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多总结再继续开发过程中的问题,这样后面再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查找了 ...

嗯嗯,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资料很齐全但没准过程中就会有其他问题,多总结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有时确实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有了参考依照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了

网友C:
感觉与Keil版本有关系

网友D:
应该是Keil不支持新的DFP包造成的。

网友E:
打开keil点击pack install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

网友F:
下载最新的Keil版本,再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
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H:
准备安装keil5,卸载以前的版本

网友I:
MDK高版本会多一个Pack Installer

网友J:
你是不是安装错了

网友K:
是不是版本问题啊?

网友L:
换个版本试试吧

网友L(2022-11-04):
可能是Keil不支持新的DFP包造成的

网友M:
pack支持包与KEIL版本有对应关系的

网友N:
应该就是keil版本的问题

网友O:
KEIL版本太低,更新新一点的版本。

网友G:
这个是版本不支持的。

网友P:
你看看package有低版本的可以使用的。

网友Q:
Keil版本和package版本不一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