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FR的DVP例程收不到图像

楼主(2022-09-22):
有没有大佬跑通了N32G4FR的DVP例程的,接收端可以正常显示图像的?请教一下

网友A:
跑过457的,可以工作,4FR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过457的,可以工作,4FR应该也没问题。

请问下你是怎么显示图像的呢

网友B:
可以做视频的远程传输吗

网友C:
是不是寄存器配置的有问题呢

网友D:
没有做这个例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是怎么显示图像的呢

通过串口发到电脑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寄存器配置的有问题呢

寄存器配置是参考官方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串口发到电脑显示。

在电脑端串口收到数据后再保存为图片进行显示吗

@ykwym :好的,谢谢啦
@晨海 :忘记了。你百度找找吧。
@ykwym :能问下软件叫啥名吗
不用,直接在软件里面显示。你去网上找找,有这种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视频的远程传输吗

这款芯片没有网口的

网友E:
楼主的程序跑不通?代码修改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程序跑不通?代码修改过没有?

没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电脑端串口收到数据后再保存为图片进行显示吗

你用的什么sen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