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 ESD的防护

楼主(2022-09-22):
我现在的MCU 用的是GD32F103VCT6,由于使用了 HSB  HID通讯 为了 保护主芯片的 USB口 ,所以使用了USB ESD防护芯片 美森科  ESD05V14T-MS WR1 现在100片板子中偶尔会有一片板子 坏了这个 保护芯片 导致 USB  连接不上  拆掉这颗芯片就好了  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这颗芯片损坏的 或者是不是这颗物料不适用于这种场合 拆掉这个物料 对于通讯的 影响大吗

网友A:
要是USB部分做的比较完善可以直接连接,使用ESD就需要复合USB标准的就可以

楼主:
现在有些坏掉了 正常的 USB ESD 芯片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些坏掉了 正常的 USB ESD 芯片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掉吧

也可以检查电路是不是电路设计存在小问题

网友B:
只有ESD损坏?接法不对吗

网友B:
可以发下图大家学习讨论下

楼主:
我是按照厂家的 接法接的  很少出问题 偶尔会有一两个坏的 ,我明天去实际量一下 看看是否有击穿 的问题
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