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的MCU可以跑哪些系统?Linux可以吗

楼主(2022-09-22):
最近在看RISCV Linux的分支,有点疑问,现在的RISC-V的MCU都能跑哪些系统?可以裁剪运行Linux吗?之前的K210可以

网友A:
可以可以的

网友B:
这个需要看资源,运行linux,芯片需要MMU,芯片支持MMU就可以运行。

网友C:
完全可以运行Linux

网友D:
最近在用RISC-V的芯片,我看官网例程里面有FreeRTOS、rt-thread、HarmonyOS、TencentOS的例程,这些系统RISC-V应该都能跑,linux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用RISC-V的芯片,我看官网例程里面有FreeRTOS、rt-thread、HarmonyOS、TencentOS的例程,这些系统RIS ...

虽然Linux支持无MMU,但是受限于主频可能启动个内核得很长时间,至于单片机系统好像都无太大差异

网友E:
B RISCV 不是 C RISCV。你说的是哪种?

网友F:
μClinux、μC/OS-II、eCos、FreeRTOS和rt-thread。

网友G:
可以跑传统的uc/osⅡ或者Ⅲ、freeRTOS

网友H:
一般都内部带有几K的数据存储器,可以支持UCOSII操作系统

网友I:
可供移植选择,分别为μClinux、μC/OS-II、eCos、FreeRTOS

网友J:
只要MCU的内存(RAM)够大,什么系统都是可以运行的,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

网友K:
FreeRTOS(http://www.freertos.org/)

网友L:
用操作系统的话多用ucos操作系统

网友M:
所有单片机都能跑ucos

网友N:
可以跑任一RTOS系统

网友O:
操作系统支持很多种,常见的ucos、freertos、RT-Thread、华为os、阿里os等

网友P:
ucLinux等实时操作系统都支持的。

网友Q:
有μC/OS-II、embOS、salvo、FreeRTOS等少数实时操作系统能在小RAM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R(2022-11-01):
可以跑传统的uc/osⅡ或者Ⅲ、freeRTOS或者激进点的ucLinux等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F:
目前主流的操作系统对单片机来说还是比较大,尤其对ram要求比较苛刻。

网友H:
MCU是否可以运行linux?

网友S:
中比较著名的比如:FreeRTOS(http://www.freertos.org/), uCOS(http://micrium.com/)

网友T:
于C/OS-II、embOS等。

网友:
ucos、freertos、RTOS等等都可以。

网友U:
FreeRTOS操作系统是完全免费的操作系统

网友V:
可以跑UCOS,主要是RAM要够大,跑最小系统至少512字节的RAM

网友W: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有操作系统的。

网友X:
可以跑操作系统的,一般risc-v是可以跑单片机的操作系统,比如RTT等等

网友Y:
这个需要看你MCU的配置的,如果配置不够,可能跑不了linux吧

网友Z:
其实还是老老实实的用arm吧,感觉还是比较好用的存在

网友AA:
我觉得risc-v就是个指令集,就这个跟芯片是有关系的,跟配置有关系

网友AB:
最近还没听说,谁家是risc-v的MPU呀

网友AC:
感觉要跑linux的话,芯片资源应该很高了吧

网友AD:
现在好像还没有多少芯片用risc-v来实现运行linux

网友AE:
我用过的risc-v是能跑RTT操作系统或者MCU能跑的它都能跑

网友AF:
估计也能跑裁剪的linux吧,但是我不会linux裁剪,听说挺麻烦的

网友AG:
应该能运行linux吧,但是运行linux好像有最低要求,这个你得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