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多个并联震荡怎么解决

楼主(2022-09-22):
如图,逆变器前级7对MOS管并联,12V低压 推挽拓扑,栅极波形有震荡怎么解决,用方法

分布参数阻尼不够。

网友A:
信息量有些少

原理图  pcb可能都有问题

网友B:
栅极驱动波形?

网友C:
驱动加均流电阻!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跟你类似: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0630-1-1.html

网友E:
逆变器能否正常工作?逆变器讲的是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逆变器能否正常工作?逆变器讲的是效率。

能工作,就是开做大功率5分钟散热片就到50度了就保护了

网友F:
不一定是栅极的振荡,  可以是参考接地点选择不当, 是地线的噪声, 先找到信号源头

网友G:
可以对主要电路部分进行测量,并转换到合适的参数进行“负阻”分析。通过破坏振荡器条件,使电路正常工作。

估计叶春勇会有思路。

网友H:
你这个不是米勒平台的振荡,也就是说不是mos管自身的开关震荡,是开通后的负载震荡 应该是负载回路造成的,降低开关速度可以缓解,但不能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