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F32A151MQV 配置PWM输出

楼主(2022-09-23):
想问各位大佬配置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是根据哪个计算公式呀  在官方的文档中看到这个公式,有点看不懂C:\Users\guanyaqi\AppData\Local\Temp\企业微信截图_16638938912548.png

网友A:
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B:
这个是不想看参考手册嘛?

网友C:
看一下参考手册吧

网友D:
手册里面都有啊

网友E:
PWM输出的初始化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F:
采用中断输出pwm波,配置完成后,怎样输出

网友G:
TIM1输出PWM怎么设置

网友H:
如何把PWM输出变成平滑的电压输出?

网友I:
如何设置输出PWM信号的周期和频率

网友J:
为什么配置PWM输出的时候一定要使能预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