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想应用KF单片机

楼主(2022-09-23):
想应用KF单片机,做一个电动尾门控制器,需要驱动一个2组触点继电器,需要采样电流(比较高速度)、母线电压,需要快速的计算出堵转到位。请问用哪个型号比较好?

网友A:
这玩意,用哪一家都差不多,关键是供货不能出问题,现在是特殊情况,供货出问题几率都很大

网友B:
都差不多,最好能有备选方案

网友C:
你这个应用简单,型号可选择性太多。

网友D:
你这个要求不高啊,可选择性多。

网友E:
用什么型号的差别都不大 关键还是看价格和供货稳定性

网友F:
这种要求对大部分单片机都没有任何压力  所以就选便宜的就行

网友G:
对采样电流的采集速度要求高的话 有预期的想法吗

网友H:
电动车上的堵转到位一般是如何检测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动车上的堵转到位一般是如何检测的呢

不知道车上的电机是什么种类的额 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使用使用光电编码器就可以采集

网友J:
只需要能够采集两到三路模拟量以及同时具备三到四个普通io口就能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