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外围芯片是5V,可以直连到 3.3V MCU 5V耐压引脚吗

楼主(2022-09-23):
请问一下
           外围芯片供电是5V(因为要驱动其它器件),  ,可以直连到 3.3V MCU 5V耐压引脚吗
           芯片是满足 3.3V MCU高低电平

楼主:
补充下,  MCU 和外围是数字数字引脚 , 有输入, 输出, 双向

网友A:
AVR D系列可以的。你指的是哪款芯片,芯片数据手册哪里提到5V 耐压引脚?

网友B:
大部分都是不可以的,3V3的输入Pin正常工作电压应该在10%上下,需要一个电平转换电路转换到3V3

网友C:
不如找个ldo, 5v转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 D系列可以的。你指的是哪款芯片,芯片数据手册哪里提到5V 耐压引脚?

PIC24FJ256GA705  芯片引脚图上有标注,    PIC24  系列 和PIC33  系列 很多都有 5.5V耐压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找个ldo, 5v转3.3v

LDO 是供电电压吧,   现这个 两个不同的 电压芯片之间 的数字通讯

楼主:
我上电试过, 用也可以用, 用示波器看过 ,  空闲时电压大概4.4V 左右,  通讯时  3.3V  ,跑了一上午目前没发现异常,
之前好像在哪看到过, 接高电压会影响 MCU寿命
目前板子上 没有电压转换,  想直接干上去使用

网友A:
是的,引脚图上的耐压管脚都可以用的

网友D:
你用的哪款芯片啊

网友E:
这个还是用个电平转换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