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UK电路输出不对???

楼主(2022-09-23):
电路如图所示(原来有错),PWM试过160K,100K,40K,占空比从90%-10%都试过,输出跟输出关系不对。输出只比输入小1V内。如果输入是30V,30%的占空比,输出不是10V吗。负载是2A的。是哪里的问题?怎么会这样??电路图重新改了下,看下面的

@王栋春 :根据原理搞的
电路是楼主自己设计的还是借鉴的?

网友A:
Q1Q2驱动能力太弱,高频下不能正常开关。

网友A:
而且Q1的GS的电路也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Q1的GS的电路也是错的

图画错了

楼主:
改成这样了,多谢楼上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了,多谢楼上指正

还是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了,多谢楼上指正

这个驱动Q1的电路使得Q1 导通速度远远大于Q1关闭速度。

目测 Q1 几乎来不及关闭又开始导通了。

网友C:
示波器抓抓驱动波形,可能问题就知道出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