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模式如是观

楼主(2022-09-23):
电流模式,是 半自激,电压模式,是 全自激或全他激,
电流模式的周期,以时钟脉冲触发为起始,以电感电流的限制点为终结,
电压模式自激型,误差检测者就是 滞回比较器,开关管的驱动者也是 滞回比较器,
电压模式他激型,开关管的引领者是 三角波,开关动作取决于 电压误差量跟三角波的比较,
三角波的产生方式可以是 震荡或触发,震荡的,就无需时钟,触发的,PWM波对着的是 三角波波峰而不是时钟(如有)脉冲。

楼主:
忽然想到一個东东,单稳态触发器,
电流模式PWM的进程,就像单稳,开关管被电流环关断的刹那,相当于单稳触发器的复位。

楼主:
电压误差信息,是纯直流,没有回差,
没有回差,开关管的开关谁来指挥,就是参考波,
常用的是 三角波,幅频相 皆须固定,让误差电压跟参考波相交,参考波的峰区就是佔空比,
三角波,可用触发器来产生,触发脉冲是在波峰上,所以,PWM波的跳变跟触发脉冲是不同步的。

楼主:
先前说过,电流模式像单稳,那么,电压模式像甚么呢,
一种相当于 多谐震荡器,另一种相当于 普通的比较器,
没有回差,就没有多谐震荡器,因为,无稳态其实也需要触发才会翻转,跟双稳单稳无异,而自触发的策动者,就是回差,而自触发的素材,就是输出,所以,回差型电压模式的输出带着纹波,是必然的,
在 斯密特触发器 中,回差的作用是 使比较结果不受 纹波或微小杂讯 的影响,对于光滑规整的交流波形,用普通比较器比较就可得出正确结果,无需回差,所以,电压模式PWM可视之为 普通的比较器。

楼主:
负反馈串联稳压电路,负载会有电容並联,这是 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不会影响系统的平衡,就像交流放大器的旁路电容那样,
扼流圈 的加入,使负载网络变成「二阶」,此乃震荡所需,负载压降(Vo)来回变化,误差放大器 变成 多谐震荡器,令调整管以开关模式运行。

楼主:
能不能让 Vo 不颤抖 ?!
不让 Vo 充当开关管的操控者,这 纹波 自然就不存在,
那么,开关管谁来驾驭,Vo 跟甚么关联 ?!
就是 交流,以交流跟 Vo 比较,生成的是 方波,
这交流,是 三角波,跟三角波比较的,是 Vo 跟基准电压之差而非 Vo 本身,
三角波的产生者,可以是 震荡器或触发器,时冲脉冲,震荡器当然不会有,触发器则需要,
跟 Vo 关联的,就是这方波的「胖瘦」,这做法,就是 PWM ,整个系统的性质,可视之为 普通的比较器,
这PWM波 跟电流模式不同,它並非跟时脉同步,意思是,无论前后沿,都不是跟时脉对齐的。

楼主:
开关电源的负载电容,既去耦也平波,所以,电压环 对电源波动的侦测,是 既慢且难,
实际上,扼流圈也会减少 Vo 的变化,但是,电感不能真的恒流,扼流圈的电流会 紧随电源电压的波动而变化,比较器若检测这电流,就可立即得知电源电压的变化,使脉宽及时调整,这就是 电流环 的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负载电容,既去耦也平波,所以,电压环 对电源波动的侦测,是 既慢且难,
实际上,扼流圈也会减 ...

电流,只是媒介,电流环检测的,实际上是 电源电压的波动及负载状况的变化,
电感,是 频敏阻抗,不是 恒流元,电感电流会因电源电压的波动而变化,从而使达到参考值(源于 Vo)的时间跟着变化,所谓的 提高响应速度,其实就是 在不用改变 Vo 的条件下 实现了 针对电源电压波动的 PWM 。

楼主:
稳压器,负载就是 反馈元件,
恒流器,其实就是 以检流(反馈)元件为负载 的稳压器,
稳压器的负载,根本就不在电流环的 管辖范围,负载没变,一个恒流灌下去,Vo 自然稳定,
恒流,跟稳压一样,也得给个基准,基准,可以改为 手调或讯号,讯号若为电压,那就是 压控恒流器,
以 Vo (或 电压误差信息) 为基准,则 恒流器就成了 稳压器的电流环,电流环的操控 不需 电压误差信息,故能对 电源电压 的波动 立即处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稳压器,负载就是 反馈元件,
恒流器,其实就是 以检流(反馈)元件为负载 的稳压器,
稳压器的负载,根本就 ...

电压环 为甚么 动态响应慢,带宽小,先前完全没提到过,
环也好,器也罢,罪不在环 而是 採样,任何 伺服系统所需的 反馈参数,最终还是 电压,
稳压器(电压环)的採样对像是 Vo,恒流器(电流环)的採样对像是 检流元件,採样所得都是电压,
开关,没经 平波电容 的重塑,方波能转化成纯直流吗,线性的,输出无需平波,如有电容也是作退耦之用吧,
恒流器的原理,其实就是 稳检流元件之压,採样对像就是 检流元件(的 压降),以我所知,检流元件通常不会串並甚么东西,这压降携带的信息,是 实时的,无失真的 !
电压环(或 电压模式)的「慢」,其实就是 电容电压无法突变 害的; 带宽小,是希望 误差处理机构 全心全意监控 Vo 中的直流成份, 不受纹波的影响; 线性稳压器,有退耦电容者同理。

楼主:
开关稳压,负载必须並联电容作平波之用,
线性稳压,负载不需平波,但有时也会加上电容,作退耦之用,
负载若並联了电容,误差检测就要加上 低通遮罩,那么,稳压器就几乎成了 睁眼瞎 !
恒流器的负载,根本就不是恒流器的管治对像,检流元件才是,
所以,负载串电感並电容,对恒流器的 动态响应 没啥影响,
检流元件不串並甚么东西,误差检测器亦没添加甚么遮罩,所以,恒流器对任何变化或扰动的侦察与矫治,都是快而准。

楼主:
「睁眼瞎」,是稳压器的结构性缺陷,
电流模式的 电流环,可理解为 以恒流器作为稳压器的「外挂」,恒流器的长处,在稳压器中依然正常发挥,稳压器的总体指标就是这样「改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