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关于芯源MCU电源供电电容问题

楼主(2022-09-23):
上次关于芯源MCU电源电容问题进行了请教,并联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并联的细节以及说明书里面的一些给大家说一下,下面以CW32F003为例:
首先官方文档给出文档说明需要100nF和4.7uF如下图:

当然并联没问题,而且说明书里面还有注1和注2,
注 1:每个电源对(V DD/V SS)必须使用滤波陶瓷电容器去耦,如上图所示。这些电容必须尽可能靠近相应引
脚放置或最近距离位于 PCB 背面,以确保芯片的稳定运行。
注 2:所有的 V DD 引脚都必须供电,且电压相同。
下面是查找官方的开发板电气原理图里面给出的画法,如下:

DVCC与DVSS之间不仅并联了官方给的电容,还直接并联了一个470nF的电容,当然这些电容都是滤波作用,另外FILTER中还有AD采样时需要增加的滤波电容进行了说明:
1. JP5、6、7 电阻位说明
在进行 ADC 采样时,可将 JP5、6、7 电阻位焊接 0Ω 电阻,可对采样信号进行滤波。在使用 GPIO 其他
功能时,需断开 JP5、6、7 连接的 0Ω 电阻 。

如此看来,对于滤波电容的选择其实按照实际除了官方给出的标准电容外还可以结合实际使用添加合适的滤波电容。具体如何选择和计算,目前我正在进行学习和总结后期会继续分享大家的。

网友A:
用官方推荐的不是更稳定

网友B:
很好,这个资料找的很到位,多把过程中问题进行总结分享

网友C:
不错,这一点细节也这么深入的研究,未来可期!!!

网友D:
这句话是官方说的吗?【这些电容必须尽可能靠近相应引脚放置或最近距离位于 PCB 背面,以确保芯片的稳定运行。】

网友E:
优秀啊,这么细节的东西也研究的这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