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开发板

楼主(2022-09-23):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图片好像没上上来。使用CH573开发板仿真的时候不成功,控制台一直循环提示下面信息,是开发板坏掉了吗
Warn : keep_alive() was not invoked in the 1000 ms timelimit. GDB alive packet not sent! (2998 ms). Workaround: increase "set remotetimeout" in GDB
Error: OpenOCD only supports Debug Module version 2 (0.13) and 3 (1.0), not 0 (dmstatus=0x0). This error might be caused by a JTAG signal issue. Try reducing the JTAG clock speed.

楼主:
我有两块CH573F开发板,另一块可以仿真跑起来没问题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4900.html
另外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moun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4900.html
另外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mounri ...

你好,mounriver是最新版本的,然后根据链接里的操作,第一步点击“开启接口”,下载记录那个窗口就提示“开启调试接口失败”,选项也都检查了,跟链接里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4900.html
另外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mounri ...

USB设备列表里也没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4900.html
另外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mounri ...

我发帖问的这个问题是开发板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的,是用着用着就仿真不了了,然后按照链接里操作,就像我前面回复的,开启调试接口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4900.html
另外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mounri ...

然后我用另一块可以正常仿真的开发板也按链接里的操作试试,也是提示“开启调试接口失败”,之后我再用它进行仿真也不行了,以下是仿真失败输出的所有信息
Info : only one transport option; autoselect 'jtag'
Ready for Remote Connections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Info : WCH-Link-CH549  mod:RV version 2.6
Info : WCH-Link version 2.6 is recommended
Error:  WCH-Link failed to connect with riscvchip
Error:  1.Make sure the two-line debug interface has been opened. If not, set board to boot mode then use ISP tool to open it
Error:  2.Please check your physical link connection
Error:  if your chip is CH32V00X,WCH-Link-CH549 does not support this chip, please use WCH-LinkE

这下两块板都不行了

网友A:
从你的描述,如果板子正常,pb22接地冷启动,是会有usb设备的,有usb设备才会开启仿真接口成功,没有识别usb设备就等于没有进boot,所以开启仿真接口也就不会成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之前下载代码是否切换过boot脚,如果切换为pb11,需要将pb11接到vcc冷启动后快速拔下跳线也可进入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如果板子正常,pb22接地冷启动,是会有usb设备的,有usb设备才会开启仿真接口成功,没有识别us ...

我用的这个是你们的开发板,CH573F-RO-1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