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VL开发板例程调试失败

楼主(2022-09-23):
使用官方例程下载,连机调试会出现无法关闭调试框的错误,结束调试有时会出现遇到不正确参数对话框或者干脆就死掉没反应,只能结束任务。试过GPIO和ADC下的ADC1_DMA都会出现同样错误,但是出现这个错误位置每次都可能不在同一处,有时一点调试就出现,有时有能走几步出现,但是ADC_TEMP这个例程试过又是正常的,麻烦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说官方的例程不应该会出这毛病的。
例程是下的最新的2.1.0。多谢。

网友A:
这个选项勾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选项勾选了吗

都是选中的,是有的调试失败有的可以,调试失败的每次位置很大可能不在同一个地方,有时能走几步有时一点调试就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选中的,是有的调试失败有的可以,调试失败的每次位置很大可能不在同一个地方,有时能走几步有时一点 ...

电源有纹波干扰,debug是高速信号线,有纹波就挂,需要就要用示波器查一下纹波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