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芯片为何上电要复位?

楼主(2022-09-23):
因为微处理器(如我们常说的电脑CPU芯片和高端ARM)和微控制器(单片机、低端ARM什么的)芯片都是数字电路芯片,其正常工作是只有0低电平和1高电平这两个电平状态,属于离散系统。而供给芯片的电源输入却是模拟电路,属于连续线性系统。合上开关,芯片的VDD和VSS之间的电压要达到数字芯片可正常工作的电压是需要几毫秒到十几毫秒的过程的。

而也因为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是数字电路芯片,其是需要时钟信号才能工作。不管是内部芯片自带的低频RC振荡器还是外接晶振或者其他时钟电路,从上电到时钟电路正常起振也是需要时间的。可以看下图我用示波器测到的:ARM9上电那几百毫秒内,电源输入VCC对地电压(黄线)、及18.492M时钟(绿线)引脚对地电压发生的情况。可以看到芯片在给电的10毫秒内电源开始升到正常供电水平,但至少500毫秒后晶振才开始正常输出时钟(之前的虽然有时钟信号,也可以让CPU工作,但波形不稳定,按此状态运行的CPU容易出错)

所以,需要在芯片上电的时候给复位端一个复位信号让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内部的CPU在刚上电那段时间不要工作。

这叫上电复位,上电复位是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都必须存在的一个重要操作,没有这个操作CPU直接上电工作的话非常容易出错(程序跑飞、寄存器数据错误……)。

网友A:
对的,复位可以让所有状态都恢复原样。

网友B:
开机复位是因为要使它的程序计数器回零

网友C:
芯片上电复位是必须的 所以需要专门的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D:
刚上电那段时间芯片自己会控制工作的时间的吧

网友E:
上电复位是指上电压从无到有在RESET处会先处于高电平一段时间,然后由于该点通过电阻接地,则RESET该点的电平会逐渐的改变为低电平,从而使得单片机复位口电平从1转到0,达到给单片机复位功能的一种复位方式。

网友F:
IC内部有很多模块,刚上电的时候会形成复位,但是启动有个顺序,如果你的这个模块跑到快, 下一个模块跑的很慢,还没有准备好去接上前一个模块,这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为了避免,所以要错开时间上电

网友G: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给时钟一个起振的准备时间

网友H:
复位是为了所以寄存器统一时序

网友I(2022-11-01):
为了使电路从一个“已知”并且“确切”的地方开始运作。

网友J:
上电复位可以对内部寄存器进行复位,否则寄存器状态未知。

网友K:
上电后肯定是要复位一下,不然会出现没有初值的情况

网友L:
芯片上电复位就是了初始化各个模块

网友M:
复位的功能是将单片机里的PC重新开始记主要防止程序跑飞,或者死机的情况

网友N:
正确上电 许多IC都包含上电复位(POR)电路,其作用是保证在施加电源后,模拟和数字模块初始化至已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