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_MSC传送方式 模拟U盘 读取 SD卡的问题

楼主(2022-09-23):
硬件平台:官方GD32450i-EVAL
软件平台:MDK 5.34
移植主体:官方 msc_udisk 例程
问题描述:将SD卡 的 读写函数加入到 sram_msd_msd.c内的相关读写函数中,电脑可正常拷贝文件到32G的闪迪内存卡。但是换成 一张杂牌16G后电脑能看到盘符,却识别不到内存卡。在usb初始化之前 有对 SD卡 挂文件系统 读写操作,证明SD开是可以读写的。

init

init

usb读

usb读

usb写

usb写

请各路大神看看!

楼主:
这是能正常读写闪迪32G卡的程序

网友A:
这是哪,官方的例程?

网友B(2023-01-1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用的这个例程,sd卡模拟u盘,读取不成功,直接提示格式化。
您这个代码,返回值不太对,正确读写应该返回0。还有gd的例程,读单块和读多块时分开的,直接读多块不太行,一开始有的会读单块。

网友C:
是不是杂牌的SD卡的块和闪迪的不一样?

网友D:
看看两个SD卡的区别,应该是SD的问题。

网友E:
单片机对SD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网友F:
看看杂牌的SD卡是不是FAT的文件格式,如果不是格式化一下。